简易喷气动力

楼主(2006-09-29):
拥了喷气动力是模友的梦想。便实现有难度很大。一个简易喷气动力供你参考: 1、一个口径5CM的不锈钢罐,长15CM,一端开口一端封闭(可用露露饮料罐暂代)。封闭一端打孔 。2、1个50ML的瓶子,瓶盖打两孔,装两根管子,一根到底部,一根插入即可,装入汽油。3、一个电脑CPU风扇,一些软管。    工作原理:风扇吹风经软管导入汽油中,混合燃气导入不锈钢罐,点燃烧膨胀喷出。                      关键1、有较强的风扇压风,2、适当加工罐体形状面积,形成最佳压力喷出。             注意:本想法未经实验,注意软管中混合气体回燃,有爆炸危险。

网友:
 风扇那电风点不着的,放心吧,点不着肯定炸不了,嘿嘿

网友:
这样形成不了工作循环。还有,我虽然没修爆炸力学,但是也知道爆炸所造成的瞬时压强是很大的,别说CPU风扇,就是专业的压气机也有可能损坏,再说,CPU风扇是塑料的,在爆炸瞬间应该被气化了吧。

网友(2007-08-28):
回复 网友A:

建议看看无阀脉冲喷气发动机的技术,应该对你有帮助

网友(2007-10-30):
回复 网友B:

有理,不过搂住的设想不错。

网友:
风扇还不炸飞了

网友:
用碳钢加强力电机就可以的吗

网友(2007-12-11):
LZ····嘿嘿····
按您的说法,还不如用电吹风接易拉罐呢·····哈哈哈哈····

做成个汽油喷灯是不错D

网友:
还不如做个一次性的火jian反动机呢,火药要不要,我这儿有很多。

网友(2008-01-13):
LZ好可爱啊`````

网友:
看不到啊

网友:
沒用的,燃燒室氣壓不夠,燃燒速度慢~

還沒燒完就噴出去了~而且重量還不輕~用電函道更劃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