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F15象真机,难度高吗?

楼主(2006-09-29):
上手半年了,练习机、飞翼都飞过。已经比较熟练了。
但电动小F3A飞起来就炸,炸了几次不敢飞了。

不知飞F15的象真难度高不?是不是机子轻点好控制?
想在开心的豆子那里买台套材玩玩。

网友:
你要做好充分的炸机心理准备,这种象真机横向安定性较差,好飞和不好飞也只是相对的,飞翼都飞的比较熟练了,再飞F15应该没问题,不过飞机的调试是相当关键的,你的小3A总炸应该是飞机本身没调整好。

网友:
 这些像真机你要找有草的地方浆落```降到路上你的机器就算完了``
 `除非你装上了好的起落架

网友:
我看还是降落伞管用

网友:
象真机难飞!

网友A:
好看不好飞,好飞不好看。。象真战机都难飞

网友:
F15不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看不好飞,好飞不好看。。象真战机都难飞

网友:
从模拟器的联系中看,f15不好飞

网友:
加两至三个陀螺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