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1DX充电问题

楼主(2006-09-29):
请问如何设置才能使501在为
电池
冲满点后自动停止充电,谢谢

网友A:
最可靠的是用电池温度检测法,当电池温度比室温高20度时停止充电。

网友B:
501可以自动停止充电啊,而且也带有测温探头
我的501充2200毫安锂电,电流1A时需要约2小时自动停止充电

网友C:
如果要充滿自停的话,不用设!
可设的是:时间:
容量;
温度!
任设一个条件都会自停充电!

网友B:
可惜平衡冲功能还要配一个很贵的模块,而且还没有自带接线!
严重不爽,还要自己买个平衡冲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