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4VF在XTR中 练习 雷虎V25 直升机 总是旋停不了

楼主(2006-09-29):
舵面反应太灵敏,修正总是不能恰到好处. 高手们以前也遇这问题吗?是设备不合适还是练习不到位?
打算练好后用6EXHP飞真机,是否会避免上述难以旋停的问题?

盼指点,三颗药!!

网友:
初学者悬停不好 ,一般来说 手感 不好,练习多了,手感 就好了。

可以通过 修改模型参数 调整 十字盘效率, 比如说把效率调整到 80% 或者更低,就好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T4VF练旋停跟用6EXHP上真机感觉完全差很远的话,我准备下手6EXHP一套来练.但如果只是手感的问题(但自我感觉还可以了,因为本人飞P3A固定翼已很熟练,目前在模拟器上的操纵舵量与P3A真机的操纵量相比,已非常小了)我就加强训练了.呵呵.
正常情况下,比如用6EXHP飞真机,效率是设定为100%,还是小于100%?担心在模拟上飞习惯了小于100%的,飞真机时就很不适应了.
望高手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目前起飞\着陆\简单航线都能飞了,就是旋停不稳,飞机晃来晃去的,一修正就过头.不知目前这情况下能否搞个真机用6EXHP来飞?

网友:
懸停沒有完全定住吧?
我覺得只要在一平方內擺動都算可以啦。

网友:
要多练,我飞油机感觉比G2模拟器稳,但是飞电直感觉比G2恍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起飞\着陆\简单航线都能飞了,就是旋停不稳,飞机晃来晃去的,一修正就过头.不知目前这情况下能否搞个真机用6EXHP来飞?

真飞机也这样,请看拙文的“第二关”: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93927&extra=page%3D1
如果对你有帮助,别忘记给顶一点:loveliness: ,若能加分,就更谢谢啦。
但愿对您有帮助。

网友:
如果T4VF练旋停跟用6EXHP上真机感觉完全差很远的话,我准备下手6EXHP一套来练.但如果只是手感的问题(但自我感觉还可以了,因为本人飞P3A固定翼已很熟练,目前在模拟器上的操纵舵量与P3A真机的操纵量相比,已非常小了)我就加强训练了.呵呵.

请问效率在哪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