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电调

楼主(2006-09-29):
我用的是翼龙有刷电调,现在手头有一块ELE11.1V锂电,就是不知道这电调耐压够不够,会不会过电压,用的朋友请指导

网友A:
没问题,不过,电机受得了吗?

网友B:
油门不要老是开最大就好了。

楼主:
电机我用的是36#机里面的电机该应不会

网友C:
还是会的.....

网友D:
还有个问题。
这种有刷电调,保护电压是多少?  上11。1会不会把电池给废了

楼主:
电池保护不是问题,我自己注意一点就是了,就是想知道能不能用,主要还是怕电压是不是太高会不会电调过压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