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的尾舵机建议用什么?

楼主(2006-09-29):
 不知道 SJM 应该使用什么实惠点的尾舵机。辉盛9G 或者 5G的可以用吗?
哪位模友用过的,效果如何?

网友A:
不飞3D及大动作升降,輝盛9g 5g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飞3D及大动作升降,輝盛9g 5g都可以.

我用的是辉胜的9克作斜盘舵机,尾舵机用的是5克的!

网友:
为什么尾舵机需要和其他舵机不一样?
更高的灵敏度?

网友:
需要反应速度快点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