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V3可以换遥控设备使用吗?

楼主(2006-09-29):
各位前辈好:
        我有JR的控一个,想把所有机机都由JR来控,目前只有LAMA-V3还没去试啦,
想问问可以实现吗?要怎么做?
                           谢谢!

网友:
好象不兼容JR的控

网友:
LAMA只是兼容FUTABA的

网友:
我的HITEC6也可以

网友:
对!偶的H6也可以!FUTABA同频发射也可以

网友:
我用FUTABA的T6EXHP飞LAMA

网友:
JR的不行。。。。。。

网友A:
书写格式很规范。好!

楼主:
那很遗憾啦。 谢谢各位前辈,但如有新的研究发现就给个帖说明一下啊。
         谢谢!

网友:
兼容futaba的频率可以

网友:
我用12z飞lama

网友:
如果樓主的JR控制器是35mhz的話是可以兼容Lama-V3接收器的, 但必須把控制器轉為Mode 2並且要小心調試, 因為Lama-v3接收器CH1是副翼, CH2是升降陀, CH3是油門, 而JR的制式CH1是油門, CH2是副翼, CH3是升降陀, 我的Lama也是用JR控制器的, 機子的反應比用原裝控制器要快.

网友:
ele有lama v3的空机买.要428.哦问过客服.说是接收机是3合1集成的.不能改装.必须用72m的发射机

网友:
我的是9X,因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书写格式很规范。好!

楼主:
我是9XII变频72MHz的控。我的LAMA-V3接收频率是72.130MHz。可以怎样连通信号?

网友:
可以向雷鸟那样升级无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9XII变频72MHz的控。我的LAMA-V3接收频率是72.130MHz。可以怎样连通信号?

同问!

网友:
我的是FF9,好象不行,换成相同频率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