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路高手进来赐教

楼主(2006-09-29):
本人刚接触航模不久,菜鸟一个,在国庆节想做一架飞机圆我飞行的梦想   现在手上有370动力组,1080桨,380电机6。5寸和5寸桨,启迪150块钱的控,Esky舵机3个,650mah Ni—H电池2个,KT板和鱼竿若干,一堆垃圾,不知道 能做什么样的飞机,  不要求能做什么动作,只要能飞就不错了 所以在此希望各位老鸟能多给点意见,谢谢了啊

网友:
哪个学校的? 什么专业?

有没有称? 想知道 650mAh 电池组是多少V的, 多重.

楼主:
引用 楼主:
本人刚接触航模不久,菜鸟一个,在国庆节想做一架飞机圆我飞行的梦想   现在手上有370动力组,1080桨,380电机6。5寸和5寸桨,启迪150块钱的控,Esky舵机3个,650mah Ni—H电池2个,KT板和鱼竿若干,一堆垃圾,不 ...

忘了说了,我是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 材料系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专业  电池8。4V的好象是80G重 还有个7。2V的重量忘了,好象没有80G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否看得上我最近造的后推练习机。那飞机除了起飞、盘旋、降落,挺多只能勉强再做个螺旋下坠、正筋斗。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小的电机,380直驱,万一打着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可能发生悲剧。
想知道5寸桨是多大螺距的。

楼主:
   螺距是什么意思啊,顺便解释一下好吗 ?不要笑我啊,新手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简单的说,螺距可以认为是螺旋桨在正常工作时,转一圈前进的距离。

在通常的情况下,螺距越大,静拉力也会增大,对电机的扭力要求也越大。

网友:
看超女了。

楼主:
怎么没人给我出个主意啊 ,,,自己顶~~~~~~~~~~~~~~~~~~~~

网友A:
近几天想DIY一架仿照Cessna172设计的练习机.
有兴趣一起来做吧.

不过, 你的动力组都好强, 伤着人会很惨的, 能不能找到更小的有刷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近几天想DIY一架仿照Cessna172设计的练习机.
有兴趣一起来做吧.

不过, 你的动力组都好强, 伤着人会很惨的, 能不能找到更小的有刷电机?

 玩模型本来就是有危险性的,难道玩大型油机的要用小发动机才安全不成 ??
只要注意点,意外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模型本来就是有危险性的,难道玩大型油机的要用小发动机才安全不成 ??
只要注意点,意外是可以避免的.........

您指的是模型, 我说的是电动玩具.

模型是用来飞的, 电动玩具是用来玩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