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过热??

楼主(2006-09-29):
问各位一个问题,我市三叶的发动机,15%的油,主油针2圈,发动机悬停5分钟,就很烫,这是怎么回事??而且第一次启动很好,再第二次启动就很困难,实在是搞不懂!!!!???

网友:
副油针动了。。。。。。

楼主:
调了,作用不大阿!!!!!

楼主:
调了副由针,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啊??还有我的副由针怎么是顺时针调大,历时针调笑小啊???

网友:
夏天热车是比较难启动的。。。

楼主:
第一次启动很好,再第二次启动就很困难,不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过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启动很好,再第二次启动就很困难,不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过热

再次启动比较困难,可能是油料进不了发动机,可以在飞完后喷点酒精冷却再启动,太热的话可以适当放放主油针,另外化油器和主油针要经常清洗,可以用摩托车的化油器清洗剂(8元)喷喷,我几乎是每次飞行都洗一次。

网友A:
换个OS一切搞定,经验,教训

网友:
看看是不是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OS一切搞定,经验,教训

不会调换个OS的给你又有什么用,OS有不是神。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主油针2圈了,不能再放了!不过化油器确实密友洗过,试试看!!!

网友:
油针不对 中高速不够油吃

油针不对 中高速不够油吃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油针还是副油针???主油针2圈了,副由镇负得不能再负了,再负就打不着火

网友(2006-11-02):
检查一下排气管是不是漏压 增压不够造成贫油

网友D:
发动机第二次难发着,是因为你的发动机温度高,一停车热量传到化油器上,导致产生回油或汽泡,油进不了缸,在起动的同时用手堵一下排气口,让油强行进化油器就能发着!发动机体在运转过程中是会产生高温的,关键是,一停机就摸一下化油器针旋钮,是不是烫手,温度不高或没温度都算正常的.但停的时间稍久再去摸那旋钮温度就很高了.因为在运转过程中,燃料流经化油器,对化油器起到冷却作用,所以温度不会很高,停车后,油不流动,冷缺作用就没有了,一会,那棵针被发动机体传来的热量加热发烫了.再起动时,燃料遇热就汽化而产生汽泡而回油,进不了缸,所以难发动.所以,要么堵一下排气口强行让油进缸或等发动机冷缺后再发动就可以了!这是我的实际做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动机第二次难发着,是因为你的发动机温度高,一停车热量传到化油器上,导致产生回油或汽泡,油进不了缸,在起动的同时用手堵一下排气口,让油强行进化油器就能发着!发动机体在运转过程中是会产生高温的,关键是,一停 ...

谢谢!!!有效果,能启动了,以为是发动机的问题,看来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