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好的日版370飞翼无动力今天滑行了25米(是不是我力气比较大)

楼主(2006-09-29):
调整了几次,今天日版370飞翼滑行了25米远。很能飘。
问题是到高空后收尽油门滑翔时,头会轻微向下,而低空时却没这种情况。不知为何?

网友:
我手掷滑行过,还没正式试飞,但确实感觉有点重,先把370飞烂了,再换无刷
反正这个飞翼空的时候,手掷滑行非常好,那不是一般的好,呵呵

楼主:
感觉无刷的推力还没有火鸟400的电机搭原配桨来的大。明天再去试试。不行的话只好买个微型接收机了

网友:
上个图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今天试飞了傻猫的大飞翼,非常好上手,第一次飞这个飞翼就平稳降落!看来有翼型的飞行器感觉就是不一样,比那个赛斯纳好飞多了,同时还感觉用副翼转向其实非常舒服,比练习机用方向舵感觉好得多

楼主:
副翼转向当然好了。解决了滑行问题,能滑翔很远。现在的问题是顶风抬头较严重,顺风还好,左倾通过调整舵机中心点有所改善,是否电机靠后引起中心偏移,以及推力线偏转。已上图,请版主大人帮忙分析一下。
飞翼确实不错,撞了路灯杆后垂直落地,没啥变形。

加了很多胶带,重量没秤

接收机是rd6000的标准接收,和电池一起放在了最前面

上两图是1日飞行时的副翼角度

电机两个面,是不是太后了

网友:
你用的是浆保护器吗?铝合金已明显惯穿桨安装孔,不折浆才怪呢,桨也装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桨保护器。
买来时2个,一个长一个短,感觉长的好固定,就用这个了。桨并不是断在根部,而是断在尖端。
桨已经换过来了。
换桨时没注意 已经换过来了

网友:
头太重,把接收机换掉试试看

网友:
这个飞翼很好飞,我目前还用的是原配的370电机,动力已经不错了,我也有跟LZ一样的无刷动力组,准备过几天换上,到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人,抬头啊,中心位置已经比猫猫告诉我的偏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确好飞,猫猫的东西不赖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好飞,猫猫的东西不赖

我也准备换无刷了,KV2600的,也是傻猫那里买的,请问一般如何固定??推力线如何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散热片做了个架子,架子和飞翼用螺栓连接,你可以用捆扎带。翼身上下垫两片电话卡之类的。

网友:
你的推力线怎么定的???飞翼上面如何参考设置???我目前用的原配动力  没有设置推力线,也飞的蛮好,是不是我可以不设?

网友:
推力线和底面平行就可以了

落地前一定要先收油门啊

楼主:
我是收尽油滑到面前地

网友(2006-10-31):
桨也装反了

网友:
滑翔好的话基本上重心问题不大。应该是推力线不太正确。

你可以试一试,不开动力扔出去,保持平飞然后开动力,如果这时抬头,说明推力线偏上了需要下压,如果低头说明推力线偏下了需要上翘。

网友:
我也觉得是推理线的问题 电机稍微上翘点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调好了,的确如大家所确定的推力线问题,无动力能滑很远,开动力就不行,已经改好。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
请问,用的是什么规格的电池???什么型号的桨?

楼主:
3E  7.4v  10c  1200锂聚
5*3的。
还有个6*4的,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我在易飞那买了一个飞翼,还没有飞呢,请问要用多大的力量把飞翼甩出去?

楼主:
不好说,用大力扔得远,但是调好的话,小点力也能飘,注意顶风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说,用大力扔得远,但是调好的话,小点力也能飘,注意顶风扔

但是我一仍出去飞翼就摔了下来~~~郁闷~~

楼主:
怎么个摔法,重心有没调好啊?

网友:
飞易的和日版的不一样,比日版的重。轻轻丢出去,如果不是立马就栽头的话就OK了,日版的可以滑很远,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