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看超女边做的, 看像不像.

楼主(2006-09-30):
翼型就只在 1/3 处折了一下, 没有翼助.

做完了才发现, 没有3通道的开关控, 看来水平尾翼的舵面白做了.

翼台做那么高一是为了增加安定性, 再就是了放下电池.

楼主:
打算放大1倍, 做成比例控130有刷的.

机身:长 540mm
   前段 72mm,高度取电机厚度
   中段 180mm,机身需要有空间放下设备,机翼安装角 arctan(0.05) 左右.
   尾部 288,过渡到 10mm 高.
机翼:弦长 108mm
   展长 720mm (4*180)
   翼尖弦长 81mm
水平尾翼:展长 220mm
   翼根 95mm
   翼尖 50mm (20+50+25=95)
垂尾:高 85mm
   上 50mm
   下 95mm(165+95+25)

网友A:
:loveliness: 看来该机机的身材和超妞才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veliness: 看来该机机的身材和超妞才不多.

设计时没太在意KT板厚度对视觉效果的影响.
结果机身下部弄得太高了, 下次做的时候做矮一点儿.

现在看起来像哪架飞机了?

网友:
额。。。。纸的改KT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今天又开始做一架大的.

机身小了, 无论如何放不下舵机, 所以, 舵机外置.

不算机翼与尾翼, 还少算了一个舵机, 已经有近 120 克重了.

楼主:
最新进展

网友:
一点也不象超女!!!!!!!!!!!!!明显是架飞机嘛.......................

网友B:
不错~~出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出来试一下~~~`

这几天又是雨又是风的, 看明天风会不会小一些.

这小飞机抗风性估计不行, 顶多2级风. 今天下午广场那里估计有4级阵风了, 差点儿把数码相机给摔碎了.

网友C:
用的是撒 电机啊 和电池啊做个参考动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撒 电机啊 和电池啊做个参考动力~~~~~用~~~

头一架翼展360mm 的小Cessna, 打算用小飞侠上面的电机(据说是N30)直驱 3025, 电池估计是 4.8V 350mAh. 开关控, 可惜只有2个通道, 估计不能控制升降舵了. 静拉力 15-20克, 全重控制在 60克左右.

放大后的那架, 也就是正在制作中的, 用狼牌130有刷, 直驱原配的80mm桨, 如果到时感觉桨小了, 估计会换上 4530, 电池打算先用 6V 350mAh 先试, 如果电调经常保护而造成机咳, 就换成 6V 600mAh 的.
全油门大约 50 克静拉力. 全重控制在 170-180 克左右, 如果用 600mAh 的大电池, 估计要重达 200克.

两架的拉重比都在 1/4 - 1/3 之间, 飞起来有悬念。
其实对于重量都不太担心,主要是担心过大的机身会使阻力严重增加.

网友C:
那你的机机推重比不就是在0.25-0.3这个推重比能飞得起来吗?或稳定不呢?

网友:
期待试飞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机机推重比不就是在0.25-0.3这个推重比能飞得起来吗?或稳定不呢?

主要是没有合适的电池, 我正在想办法. 有机会试一下1000mAh的锂离子, 再不行就用300-400mAh 的锂聚.

飞像真机又不需要做动作, 能爬升就行了, 慢慢盘旋着飞上去.

楼主:
OK, 完工了, 充电中, 全重 175 克.

当电池不足时, 两个舵机会很恐怖的工作, 那时只能炸机了, 所以, 明天试飞时还要注意没飞没电了.

楼主:
暂定稿为:

全重 215克
电机使用狼牌 180 有刷.
电池使用 6V 650mAh.
桨使用猫牌 4530 (因为此飞机无起架, 基本上每次桨都会着地, 所以, 使用了贵达5元一支的红色猫桨)
翼展 720mm, 机长 540mm

网友D:
    漂亮 图纸已下载 准备做一架

网友E:
唉, 今天飞到发射器报警, 结果想来一个从近200米高空(已经看不清飞机的姿态)螺旋的动作.
结果到大约20-30米高时, 很生硬的拉到底, 这时机翼对折了, 飞机重重的摔下来, 把电机摔的面目全飞. 我只剩下最后一个180了, 而且这个180一直是后推用的, 唉......

网友F:
卖给你一个头戴式望远镜吧?

网友E:
带不带滤光功能?太阳光挺强的.
PM报价

网友C:
 自己弄个把~~~~~~~~买几个透镜回来组装~~~~~~~~~弘扬DIY精神

网友G:
问问在9楼中,那台小的飞机飞得如何?! 我打算做台那么小的,不过怕不好控制。小飞机我想他飞得慢点,电机用多少KV的?

网友H:
叶子做小飞机功夫一流啊,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