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新手 不知道有没有带手柄的模拟器啊

楼主(2006-09-30):
小弟新新手 不知道有没有带手柄的
模拟器
啊 我先不打算买
遥控器
呢 哪位大侠推荐一个?! 谢谢

网友A:
那对飞行没有任何用处。

网友B:
是啊 如果就是想玩玩的话你可以买ps2什么的来玩
也很爽

网友C:
Aerofly就可以,我现在就是用游戏手柄玩,还是杂牌的加万能手柄驱动设为比例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B:
对飞行没什么帮助把

网友D:
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帮助的,只要设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E:
那只要化 30多元 买个访ps2 的pc usb 手柄就可以了,带2个模拟操纵杆的那种。
可以用来玩除了 xtr 的其它模拟器。

网友F:
我这有E_SKY模拟器很便宜全套带手柄
我这有E_SKY模拟器很便宜全套带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