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的无刷电机电调问题!只要推高油门就停转...

楼主(2006-09-30):
我新买了3MM的20A电调和3MM的2308 1100KV的无刷电机,正确连接上接收机后上电,通过电机的声音判断是 有刹车 软模式。开始推油门,头4分之1行程,电机没反应,大概过了4分之1后,电机才开始转动,再推油门电机转速增加,但一推过一半多些的油门行程,电机就突然停转。如果维持在一半行程内,电机也是在踹的。但如果不装浆,突然停转这个毛病就没有。

接上好盈的电调,这个2308电机还是一样的毛病。

我想改一下3MM电调的模式,但根据说明书上说的,怎么也改不过来,郁闷~~。

又接上银燕的2215无刷电机(带浆),头4分之1行程不转,但油门可以一直推到最大,而且稳定,一点不踹。

是电机有问题?还是油门行程没有设?说明书就是一片复印的纸,上面也没说怎么设这个行程。

楼主:
电池也换过了试了,问题依然,  现在厂家让寄回去,郁闷中...

网友:
原来我碰到过电池放电不够出现这个故障的 不过这个...........同情

网友:
那应该是电机有问题,或者是你的遥控器有问题

网友:
电机断线了,接触不良,我碰到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油门反向试试,这个现象好象是油门反了.

油门反向试试,这个现象好象是油门反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如果是FUTABA或是天地飞(如果是6通道的把第5通道的开关反拨)需要把油门的通道调反就好了。

网友:
"但如果不装浆,突然停转这个毛病就没有。"
是不是,加了桨这个毛病就没有了啊?

网友(2006-12-08):
过流保护,我也有过这个情况,桨换小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