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过热??

楼主(2006-09-30):
问各位一个问题,我市三叶的
发动机
,15%的油,主油针2圈,发动机悬停5分钟,就很烫,估计有80度这是怎么回事??而且第一次启动很好,再第二次启动就很困难,实在是搞不懂!!!!??? :em2

网友A:
三叶几级
可能是桨配合不当,油是什么牌子?油不好也有可能,当发动机过热时气缸由于热帐冷缩活塞和气缸的密闭不够造成压缩不够吸油差所以难着车,等发动几凉了就没事. 发动机超过80度就会死车.

楼主:
确实是凉了就能发动起来,那这样的情况影响飞行吗??会不会空中熄火

网友B:
减小一些压缩比,开大点油针试试.

楼主:
油针2圈了, 不能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