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池买来后的前几次充电放电如何做才能激发电池最大 ...
请问电池买来后的前几次充电放电如何做才能激发电池最大性能

楼主(2006-09-30):
请问
电池
买来后的前几次充电放电如何做才能激发电池最大性能,请高手谈谈,谢谢!

网友A:
帮顶,据说5次..

网友B:
锂电一般不用再激活。它的容量会随着使用越来越小
镍氢电池一般需要3-4次左右,容量才会稳定至最大。
镍氢电池的容量大小及内阻的变化,可通过能联电脑功能的充电器来实测,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