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G3的校正不準 請各位前輩幫幫忙

楼主(2006-09-30):
關於G3的校正不準 請各位前輩幫幫忙

我是用emu進入g3的 進入以後 再怎麼調校  水平舵    下推到底最多只有44% 拉到底有-100%
                                                                             垂直舵    左推到底有-100%     右推到底只有37%
副翼和油門的range很正常
但舵量被分配的很不均 試過很多種方法都沒辦法調到跟副翼和油門的range一樣
(像到遊戲控制台校正 沒辦法...改成pass through也沒辦法...G3內的 calibration 也沒辦法)
水平 垂直的 100 ~ -100% 總是差那個40~50% 是可以飛啦 可是飛直昇機就很不靈活了 真頭大...
懷疑是有些設定可以更改 > < 可是我找不到 所以 請各位幫幫忙喔 謝謝~~

网友:
不会吧? 校准就是测量最低,最高值 然后平均分配 range 的呀。

你用的什么控啊?  不是ccpm的吧?

楼主:
   我的遙控器不能切換耶 窮學生只買的起四動的而已 > <"
  另外 飛一般的飛機也是有這個範圍的問題 只是沒有直昇機那麼嚴重
  這樣還有救嗎 =  ="

网友:
同病求解!!!!

同病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遙控器不能切換耶 窮學生只買的起四動的而已 > <"
  另外 飛一般的飛機也是有這個範圍的問題 只是沒有直昇機那麼嚴重
  這樣還有救嗎 =  ="

不能切换是不是就是那种 只能ccpm的控?

网友:
本区有个软件能还原 ccpm 到分离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