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9-30):
想用家用电吹风的
电机
自制一个小风力发电机给锂
电池
充电,用手电钻夹电机轴试了一下
电压5-6V,电流100MA左右,想重新绕线,在转速不变的情况下,电压达到7-8V,电流达到200-300MA
不知道圈数和线径应该增加还是减少
知道的模友请说说,谢谢

网友A:
别费神了,充个锂电用不了几毛钱电费。
再说,你用电钻带动才得5v电压,要用多大的风力和风车才能使它得到同样的转速?
如果转速不变,要能升高电压,必须增加匝数,而增加匝数,电流减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