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 我爱你们 的 简单脉喷的影响,做了个简单脉喷

楼主(2006-10-01):
找了个易拉灌,再找了段Φ18mm,长300mm的不锈钢管。还真没焊接,直接放到易拉灌的口上,简单固定。往易拉灌里倒了些酒精。点火,没有动静。把易拉灌摇动一下,再点火,着了,声音太大了,持续工作了2-3s。每点一次火要摇动一下易拉灌,都只持续工作了2-3s。呵呵。

网友A:
 你厉害
 我们的口号是:不要最好的,只要最简单的

网友B(2007-06-18):
ding
改进一下应该能成功

网友C:
难怪上次我把倒干净的酒精瓶子靠近火源就猛然的燃烧,推力很大哦

网友D:
象我小时候玩的小汽船?
小时候市场卖一种铁皮做的小汽船的“汽锅炉”的结构就像楼主画的,不过是从“锅炉”里伸出两根管。用蜡烛或者弄点豆油加个灯芯点着(汽锅里面先灌点水),小汽船就会扑扑的在水里跑。汽船还有一个舵,调整好了它可以在水中跑圈。那可是我们儿时的“高档玩具”啊!

网友E:
真的?
我事实 !

网友F:
光说没用..上图

网友G:
可以考虑下!在易拉管上装个雾化器!这样的话,性能可能会更好,但是喷嘴的压力不好解决!要简单的吗!不知道哪个有办法《简单的》我也想试一下!好的话就装在GG上!嘿嘿

网友H:
汽车上用的雾化器效果应该很不错啊,应该不会太贵.直接把雾化器连到钢管上,,,不知道会不会爆...

网友B:
改进一下。

网友I:
氧气 氧气

网友J:
这东西好象见过那里有卖。。。好象叫。。。叫。。。
酒精喷灯??

网友K(2007-11-14):
希望能看到干的结果

网友L:
我是几年前就试过这样做了!效果同楼主所说的一样,每次都要摇一下或者等一下再点才有效果,后来改良了,在瓶上加个火花塞,加个汽车的高压点火线圈,然后用电机旋转来产生连续的高压火花,原理就像汽车的曲轴位置传感器气,或化油器车的分电器!然后在瓶的另一边加个模型发动机的化油器,一边插到瓶里另一边就用以前达单车轮胎用的打气筒,“要是现在用的电动空压机连续打出气压,动力会更强大”在连续点火的情况下,只要我一打气,雾化好的酒精就会跟空气一起进入瓶内燃烧膨胀出高温高压的气体,那是我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东西有研究了,那时候我还不相信有模型的喷射发动机,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后来看到一本杂志才知道真的有这东西,我现在已经是25岁了要工作就没什么时间搞了!

网友M:
就怕受不住压力,突然爆了,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

网友N(2007-12-23):
把罐子用开水热上就可以不用摇喷火了~!如果用乙醚效果更好~!在进管的时候采用套管的方法应该可以解决供氧问题~!

网友:
有什么用途?

网友O:
模型的喷射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