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路大虾指教——飞机打转

楼主(2006-10-01):
各位大虾,小弟的雷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飞不了了。情况是这样的:
有一次飞把尾马达摔坏了。于是找一个哥们要了一个,飞着还不错,可是这个们想玩玩,没有电池
就用了他的12伏电池(限定是9伏)。飞的过程中我看到主马达就有火花。下来了闻到了烧焦味,结果尾马达烧了。于是卖了一款Monst AKE 620的尾马达。这个时候发现飞起来尾巴打转。
怀疑是陀螺仪的问题,可是变动方向,陀螺仪也会工作。
于是小弟犯难了。还请大虾指点一二,好解小弟之困惑。感激不尽~

网友:
调混控啊

网友:
更换了不同的马达以后,转速不一样,所以尾桨的推力跟原来的也不一样了,就会打转。要重新调整陀螺仪的中立点才可以。具体的方法看置顶的帖子里面有的。

楼主:
二楼的大哥说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原闻其详,获推荐有关帖子。

三楼的大哥,我已经调过试了,可问题是,还是没有用。而且换第一次马达的时候就调了,当时调好了。第二个,怎么也调不好。。。。

网友:
是因为6200需要升级到11.1V锂电才可以正常使用。你买原厂的4200就可以飞了。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也许真的是这个问题。我换一个试试。

楼主:
MonsTer系列尾马达又添新规格,MonsTer 6200在保持了上一代MonsTer 4200的耐用性基础上,其工作温度大为降低,并且适应更宽的电力供应,从8.4V至12V,在不同电力供应下都能输出极好的性能,令小电直尾桨稳如泰山!

这是我刚刚看到的。好像6200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MonsTer系列尾马达又添新规格,MonsTer 6200在保持了上一代MonsTer 4200的耐用性基础上,其工作温度大为降低,并且适应更宽的电力供应,从8.4V至12V,在不同电力供应下都能输出极好的性能,令小电直尾桨稳如泰山 ...

兄弟!多明显的广告语呀,还稳如泰山。   差4V的电压能一样吗。

网友:
我曾经试过把6200的8T齿轮换成10T的,勉强能飞,肯定不打转了。

网友:
我想会不会是尾电机转向不一样,把电反过来接试试。

楼主:
火腿大哥,他说的是都能用,8-12v。而我又看了4200,它说的是只合适12v。

问题是我的电压是9v。

还有楼上大哥,我也试过。不过还是打转。

至于斑竹大哥说的换齿,可以考虑。

我想知道是不是因为6200性能太好而导致转速太快和原来的机子配不上了呢?因为我的陀螺两边的极限都调了,还是不行。总在中间一个点产生突变,然后就不行了。

网友:
6200不好用的,换原配的吧!

楼主:
好的,明白了`!

网友:
不行学我买5元的小电机一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