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求助

楼主(2006-10-01):
前几日玩了朋友的二通飞机.于是邮购了36#,商家说调试的很好,但是飞机最大离地四指(10厘米),并且整个飞机逆时针旋转.请问是不是锁定了什么.我的
遥控器
背部开关是.4、5、6、8处于ON,其它是关。谢谢

网友A:
36#一定要用小螺距高转速才能飞起来,要是螺距过大就有你上面所说的这些问题出现!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原厂的有刷版36#所配的镍氢电池也一定不能过冲,要是电池过冲会损坏电池也会造成飞机飞不起来!

网友B:
陀螺有可能反向了 把反向开关拨到另一边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的电池是还有智能充的1800毫安的电池,有保护.动力还可以.应该不是电池.还是螺距的问题,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调啊.
现在成了土飞机了。请求多多帮助。
我痛苦、我孤独、我寂寞、我无奈、我生气。

网友C:
慢慢找文,63#套装机全街都是姐个吗题.

楼主:
今天是飞机到我这的第三天,尾传动带断了,呵呵,气死了,质量质量,哎,难道让我这个初学者中的初学者打开机机主架接新的传动带吗?

网友D:
呵呵。又是一个36#爱好者。多动动手吧。一般皮带不会那么容易断的。飞机都是要调试好了才能爽飞的。
看看我的贴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E:
玩36#要一定要动手动手再动手,调试调试再调试

网友F:
要学会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