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环氧树脂的气味那么难闻 恶心 会不会对身体有害

楼主(2006-10-01):
为什么环氧树脂的气味那么难闻 恶心   会不会对身体有害

网友:

是固化剂的味道吧

楼主:
会不会对身体有害

会不会对身体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对身体有害

巨毒,看你怎么用了。

楼主:
巨毒,看你怎么用了。?????

怎么防止???
????

楼主:
真的有毒嘛???

一般用用有问题嘛?????????就是经常用  会出事嘛

楼主:
是一种恶心的味道

闻到想吐  但是粘贴东西又特牢固

网友:
你確定是環氧?哪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闻到想吐  但是粘贴东西又特牢固

你用的不是环氧树脂是吗?是191不饱和树脂?胶水+无色透明的一瓶+蓝色的一瓶?

胶水不怕,主要是剩余的两瓶有巨毒,还容易燃烧,放置的时候离火源。使用后洗手就可以了,我记得我用191的时候,做一次拉肚子一次,不知道是纤维的原因还是胶水的原因。我只知道固化剂和稀释剂都有毒,用时小心就好。

楼主:
我是用的两支的那种 上面写着AB的那种

一支绿色的 一支黑色的

网友:
不知道什麽東西~

网友:
都回答了我就不回答了..呵呵..........
做船...要用玻璃钢没有办法..自己注意点就是了.顶下..

网友:
胺类固化剂都是有剧毒的..调树脂时一定要通风;戴好活性碳口罩;还要注意玻璃纤维的危害
要玩的健康!!!!!!

楼主:
各位大哥我用的是这个 毒性大吗???

网友:
原来是安特固透明的环养胶,粘接面最好打磨,否则不太牢固。小弟喜欢用这种胶粘压水板,因为使劲就能掰下来,不伤船身,哈哈,请楼主小心使用!

还以为是管子里头黑色那种安特固,那种粘接力度比这种透明的强多了,可粘金属。

这种胶的味道算小了,以前用环氧那种尿味,天啊,不敢想象……熏得人两眼泪汪汪,连草都给你熏黄……

网友:
对身体很伤的```````````````````````````小心用啊``````顾着自己的体子``

网友(2012-07-13):
大家是做船的吗

网友:
你肯定是用不饱和树脂,环氧树脂不会很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板凳哥  环氧树脂本身是没有毒的 味道也基本没有 如果有 可能是稀释过的 加了稀释剂的问道 有毒的是固化剂  在回复楼主哥哥 不管用哪种  都要注意通风 你能察觉的时候证明你还没中毒 等你察觉不到的时候你就真中毒了 还是注意安全吧

网友B:
AB胶,短暂用用问题不大吧,不然就不会广泛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