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飞翼区的一个小建议

楼主(2006-10-01):
飞翼飞起来的确很迷人,而且耐摔,是新手学飞的一个好选择,可是,飞翼的制作却是新手们入手飞翼的障碍,看到高手们飞飞翼,自己当然也想做一台,可是,问题来了,哪里找图纸呢??自己设计的话又要找重心,反复试验,结果下来了,都不想玩了,因为感觉到飞翼太难做了.........
        说白了,就是想说,哪位有飞翼图纸下载的好网站,好链接,请跟我们一起分享,就像KT板块顶置的,我们大家一起探讨,一起进步.......
        看到飞翼区每天的寥寥几贴,感觉空荡荡.........
        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A:
我认为相反,飞翼好做却不好飞!

我认为相反,飞翼好做却不好飞!各位有什么高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相反,飞翼好做却不好飞!各位有什么高论?

对于您的高见的确不敢恭维,飞翼的制作虽然相对简单但其需要一定的手工基础和技巧。只要翼型选的合适,重心位置确定的准确动力充沛的话,三角翼的操控是非常容易掌握的极其好飞。我的年岁最高的徒弟陈老先生就是左证。

网友B:
飞翼是最好做而且好飞的模型了

关键在于没有工具做那个翼型,用泡沫做要用电热丝割,还要用玻纤板做翼型,割的时候要有一张大桌子,翼是一边宽一边窄,割废了要重来,温度调节要用调压器调到正好,一般的爱好者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只有买半成品组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在于没有工具做那个翼型,用泡沫做要用电热丝割,还要用玻纤板做翼型,割的时候要有一张大桌子,翼是一边宽一边窄,割废了要重来,温度调节要用调压器调到正好,一般的爱好者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只有买半成品 ...

其实一个翼体才三十多元一只,没有必要再自己做了,把买聚本板的钱加上切割器算起来40元也不止呀。

网友C:
kill老大的飞翼还有卖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kill老大的飞翼还有卖的吗???

还有,价格不变。

网友:
嗬嗬,用KT板做啊!做平凸翼型,升力阻力都大,可以很慢的滑行。

Kill老兄的翅膀是双凸翼型,性能非常棒,缺点是阻力太小,嗬嗬,滑行较快,距离太长,玩手接还是不太适应。

网友D:
回复 飞翼的翼型问题

我做的飞翼从来都是没翼型的,一样飞得99声。

有兴趣可看下面的,,,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829547

网友:
飞翼好做好飞好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飞翼从来都是没翼型的,一样飞得99声。

有兴趣可看下面的,,,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829547

  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