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动直升机怎么分级?

楼主(2006-10-01):
请问电动直升机怎么分级?艾特的猎鹰是多少级的?我还想把它升级成金属的,请问各位有没合式的金属件?另外厂家说那架飞机的发射机是6通道的,可我只找着除四个通道外的一个通道,请问另一个在哪里,该不会是普通模式转换3D模式的那个开关吧!谢谢各位了!

楼主:
???

请问啥意思?

网友:
麻烦大家了

请大家告诉我一声

网友:
雷鸟、CP2这类属于微型电直
EP100这类属于超小型电直
再大一点的是200级,很少
再大一点的是400级电直,280mm主桨
再大就是450级电直,315-325mm主桨
再大500级,360mm主桨左右
再大是25级电直,比30级油直小,比500级电直大
再大是30级电直
继续就是50级电直,像亚拓600CF这种就是

网友A:
级别越高抗风能力和性能越好!功能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级别越高抗风能力和性能越好!功能越多!

        级别高是指数值高还是数值低啊?

网友B:
谢谢了

请问5楼,您说的主桨是直径还是半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5楼,您说的主桨是直径还是半径?谢谢!

   是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