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油门放到最小桨还转??

楼主(2006-10-01):
上次飞机撞树苗了,炸得也不算惨么,最近修好去飞油门都关了桨怎么还转呢??

有的时候停了,推升降舵就跟推油门似的,降落速度那个快啊      是哪的问题啊?会不会花很多钱 我很穷的

网友: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吧!

网友A:
调操纵杆边上的微调,直到发动机将转未转的“临界状态”此时推一点油门就转,不推不转。(个人经验,坏了别怪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操纵杆边上的微调,直到发动机将转未转的“临界状态”此时推一点油门就转,不推不转。(个人经验,坏了别怪我啊)

调这个不会坏的,呵呵.就是要小心点,不要被浆打了手!!如果把油门微调都已经调尽了,那么应该是电调坏了,是换是修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
调一下微调啊。。。

网友:
摇杆总成背面还有可调的地方....不过应该表示遥控的问题...

网友:
电调里可以设置油门行程.(油门最高点和最低点)从新设置一下(好盈的电调可以,别的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