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V2大齿盘问题

楼主(2006-10-01):
请教各位兄弟,
SJM V2装机完成后,发现大齿盘可以沿主轴方向上下游离2-3MM,不知道SJM V2是不是特地这样设计?飞行的时候会不会有危险?!
是我没有安装正确?还是少了什么轴承之类的?

网友A:
危险,我已打掉半片大齿,要垫片

楼主:
难道出厂的配件中没有垫片的吗?
还是要自己准备的呢?

网友B(2006-12-15):
我的也是的啊,怎么办

网友C:
没那么大吧?我的是1mm,感觉大啦,我还特意加了垫片,让它顶紧,后来问SJM,说它是需要有些间隙的,就把垫片去掉,飞的时候没什么影响!

网友B:
现在关键是,尾传动齿轮与大齿不是一个平面,大齿轮游离到最下时,只有1MM左右和尾传动齿轮咬合,奇怪

网友D:
如果实在是要垫。有种很薄的垫片。名字叫什么我不太清楚。我用过。垫片成波浪型。也就是说有弹性的。很好用。

网友B:
今晚改进了一下,把尾传动齿轮向下拨拨,正好能对上,不知道飞了后会不会向上回位,到时试试吧,
等SJM大大的配件到,明天试

楼主:
把尾传动齿轮上的那个垫圈放到齿轮下面,这样传动齿轮就和大齿盘一个平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