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查陀螺仪是好是坏??

楼主(2006-10-01):
怎么检查陀螺仪是好是坏?

网友A:
装在鸡鸡上,分别左右摇摆一定角度,有反馈就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在鸡鸡上,分别左右摇摆一定角度,有反馈就没问题啊.

对,看尾舵盘是不是随着摇摆也跟着摇摆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东西一般不要掉进水里都不太会坏的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