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各位!我的136F为什么到了30M就乱驼了?

楼主(2006-10-01):
紧急求助各位!我的136F为什么离
遥控器
30M左右就乱驼了?买来就是这样!第一次飞的时侯到50M左右就差不多摔下,后来30M就......汗汗汗汗啊!!!!

网友A:
买来就这样?去找商家换呗。。。

网友A:
对了。。。天线拉出来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伸出了啊,而且很直,你说是天线问题还是晶体问题?谢谢!

网友A:
电子偶不在行。。。
还是去找卖家比较好

网友C:
附近有干扰源吗?
附近有没有摸友使用频率接近接近的遥控器?高压电线(特别是110KV以上的),小灵通手机基站对讲机等电磁干扰源?找一个空旷没有这些干扰的地方再试一下.

网友D:
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www.rc-servic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