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有多少人玩直机射桨?

楼主(2006-10-02):
我看很多人说自己的JJ大小桨有射出的经历,看看玩直机到底有多少人见过真的射桨的(尾浆也算)。
或者说说你们当时的情形,给大家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单选投票
, 共有 200 人参与投票
1. 从来没见过或者遇到过射桨的
60.50%
(121)
2. 亲身经历过或见过射桨,导致炸机或伤人的
36.00%
(72)
3. 起飞前仔细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排除了射桨隐患的
3.50%
(7)

网友A:
我的新尾桨刚安上的时候射过一次。不过没有出问题!!

网友B:
看过一打IDEL就射大桨的,飞着飞着尾桨螺丝断裂射尾桨的,不过都只是炸机,没伤人。

网友C:
射副翼算不算

网友D:
射过副翼,墙砸了一个坑。
换了根杆,忘紧螺丝了

楼主:
没人见过射到人的吗?

网友E:
劈到人看到过,射到人没见过

网友F:
从没见过哦

网友G(2007-10-26):
木的开IDEL感觉毛啊

网友:
没有试过也没见过

网友H:
我射过一次副翼(雷鸟),两次尾桨(450)

网友I:
射过两次木桨,庆幸的是没有伤人或其他东西。

网友G(2007-11-25):
现在不敢用木的飞啊,其实我还是很喜欢用木的,飞机灵活好飞,而且炸机对飞机的损害小

网友J:
一直用木的没射过

网友K:
哈哈,我的木浆断了,502沾上去的,之前一直很担心射浆,都是躲在柜子后面玩,偶的是CP2哈,在客厅飞。不过貌似沾的非常结实,没有啥问题

网友L:
 自己DIY的尾桨射过 用的PVC 材料

网友M(2008-01-13):
只要使用得当,不用劣质桨,横轴螺丝要上螺丝胶同拧实,一般都是不会射桨的。

网友N:
以前玩30翼手龙的时候,尾桨横轴(就是一M3螺钉)断了,尾桨和尾桨夹一起射了。记得是在2-3米高悬停。当时那个惊心动魄啊,最后坏了起落架,扫了皮带,断了螃蟹爪,失踪了一个尾桨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