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0级电机可以产生多大的拉力?

楼主(2006-10-02):
小弟初步接触航模,在计算拉力,升力,翼形方面不太清楚,现在想问问480级电机可以产生的拉力有多大,6*3的螺旋桨……

网友:
400-500?

网友:
你用什么电池?400-500是7。2-9。6镍氢电池的大致拉力

网友:
还要7寸桨!

网友:
如果是准备自己DIY的话,建议还是不要选择480电机了,因为现在普及型的铃铛无刷实在是非常的便宜了,而且在重量和力量上都有一定优势.只是使用搭配的电池稍微的贵一点,但是重量还是也是比较轻的,完全可以接受的!

当然如果是买了全套的整机,那么就好好的用480电机,不过我感觉升级余地不大,在原配整机上使用的话完全可以,但是要移动到别的飞机上使用的话估计意义不大!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具体的能产生多大的拉力要看你使用的电池电压,浆的尺寸,是否使用减速动力组等的具体情况来说.我没有做过测试也没有相关的测试设备,所以不清楚具体的数据.目前接触过的就是翼龙上那种480直驱7寸浆,来力大楷在400~500克之间吧.

网友:
480的配置艾特和塞斯纳和翼龙算是比较典型的,质量比较好的9.6V镍氢电池,效率比较高的7寸桨,拉力也就不过400克,还是充满电初始短时间的状态。

网友(2009-01-02):
路过的,混分的,专门顶帖的

路过的,混分的,专门顶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