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飞机的一个不平常的故障

楼主(2006-10-02):
我的36#有一个问题:电池是满的时候机头会右转(顺时针),到电池电量下降后机头会向左转(逆时针),直到打右满舵(舵机行程走到头了)也一直向左转 。问题可能是电量下降后油门要加大一点才能飞机来,这样螺距变了才这样,但又有个问题我的陀螺是006的,我选是的锁尾模式。
就高手们指点   。

网友:
螺距大了,转速不够

网友A:
改用非锁头模式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非锁头模式就可以

不用锁头模式是不是不好控制飞机!!

网友:
没什么区别的,,飞航线和悬停 足够了

楼主:
还有就是我以前没有出现这种问题,是近一个月来出现的。不解

网友B:
别开锁尾模式吧。那样反而难控制了。呵呵。。。我的36#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开锁尾模式吧。那样反而难控制了。呵呵。。。我的36#非常好。

下午我试了一下,你说的对。可有个问题关锁尾模式后要打一下上面的反转开关,不然就原地加转。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