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飞机的一个不平常的故障

楼主(2006-10-02):
我的36#有一个问题:
电池
是满的时候机头会右转(顺时针),到电池电量下降后机头会向左转(逆时针),直到打右满舵(
舵机
行程走到头了)也一直向左转 。问题可能是电量下降后油门要加大一点才能飞机来,这样螺距变了才这样,但又有个问题我的陀螺是006的,我选是的锁尾模式。
就高手们指点   。

网友A:
我没飞过这机不好意思不能帮你!

网友B:
启动后,我们打舵使尾舵的滑块保持在中间时,可以使大浆获得最快的转速度,一般可以稳住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