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电调接收一体机FET管子烧了,高手请进

楼主(2006-10-02):
前几天下雨,路上有积水,我去跑车了。回来后我就把车收起来了,等过了两三个小时,我以为里面的水干了,所以就把电源打开了想再玩一会儿,没想到这时电调里冒烧了,我赶快去关开关,结果都不管用了,就马上拔了
电池
接头。事后,有3个FET管子明显看出来是烧坏了,其它几个具体情况不知。但是现在我插上电源后,还是继续冒烟,想知道是FET管子一坏就短路了吗,还是把焊锡烧熔了,电路板上哪短路了。
我想换几个FET管子。所以在这儿请教各位了,先行谢过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我啊,

网友A:
电路板烧焦了,碳化后导电..............

楼主:
电路板好像还没达到那种程度。今天量了下,好像是烧毁的那几个FET管子短路(差不多就是击穿了吧 )但愿我换几个管子又可以跑起来

网友B:
我烧的多了,一般不应该全部会全部烧坏,除非被雷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