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SE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6-10-02):
我今天450SE炸机后把大浆、横轴和主轴打坏了,换上新的配件后发现讨厌的双浆,死都调不好。螺距调整到0度事启动机子那大浆抖的厉害,两个大浆没有规则的大弧度抖动,接着退油门螺距到了2度以上大浆不规则的抖动消失,但是双奖厉害,调整大浆连杆无法调好双浆。连杆的球头旋半圈高浆厉害,退半圈低浆厉害。而且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大浆的整个圆周,机头和机尾双浆弧度不一样。但是如果初始螺距调整到4-5度后前面问题全消失了,只是有非常小的双浆,机头有些双浆,机尾没有双浆,非常的郁闷,我以前飞36#和黑鹰也有遇到一样的问题。大浆是亚拓原装的,我确定大浆没有问题,因为我的450SE买回来时飞了几次后没舍得用换了木浆。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是你的斜盘不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斜盘不水平

谢谢兄弟的指点,我刚刚去看了,整个螺距变化过程斜盘都是水平的。

网友:
小的倾斜。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要一个专门的小工具来看。套在主轴上面 可以滑动观察任何一个位置的 水平
还有摔过了的主浆也是不是不平衡了?

网友:
检查金属件是否有变形。O型圈是否有损伤。

网友:
大浆是原装的吗?再换副试试看,再换主轴和横轴还有O型环.要是都不是就麻烦了, 中梁

 一般不会的.没看见机子只能这样和你说.其实很简单的
QQ67287429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斜盘不水平

 斜盘不水平是不会导致双桨的!难道打舵的时候(斜盘不水平时)也会双桨吗(显然是不可能)?其实导致双桨的原因很多,对于一个老鸟来说(因为摔得多所以修得也多)一点也不难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分步法逐一排除就能很容易找到原因!

网友:
你仔细检查悬翼头的每颗螺丝,特别注意装金屬混控臂装金屬平衡桿固定座的那左右的2颗螺丝.....这样的情况应该没有说的那么复杂的,你仔细检查悬翼头的每颗螺丝应该会有所发现的/......

网友:
可能是横轴弯曲了。(更换横轴试下)

楼主:
搞定了,罪魁祸首是舵机动作不一致引起的,换掉其中一个滞后比较严重的舵机就好了,一点双浆都没啦.机子稳定性和当初一样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