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刃磨铣刀

楼主(2006-10-02):
请教各位大侠,刃磨铣刀非得用磨床吗,刃磨6MM以下的直柄立铣刀不用磨床可以磨吗

网友:
买台万能磨刀机吧,昆明铣床厂出的好些,3000块钱以内具体忘了

网友A:
我以前也是在菱形砂轮上磨的,最好是用一根好的对着磨.
先学磨两刃的,用钻咀练习
看下书,动下脑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是在菱形砂轮上磨的,最好是用一根好的对着磨.
先学磨两刃的,用钻咀练习
看下书,动下脑筋吧

书上有钻头的,车刀的磨法,却没有铣刀的刃磨方法,烦请老兄给详细讲讲?多谢了

网友:
两刃铣刀可理解为锋角为180度的钻头,而横刃变成一条浅的排屑槽
先磨好刃口(用透光法看两刃是否平)--在菱形砂轮面磨
再磨双重后角(先小后角,再大后角)--同上
磨排屑槽--在菱角上磨

网友(2007-07-04):
我想要一台磨刀机
怎么做呀

网友:
昆明铣床厂3000块钱以内.上網很容易找到.
我曾想買一台磨刀机,看過后沒買,操作程序很多.
如果狠心買鍍鈦的也不能磨.

网友:
是这种万能磨刀机吗?? 价格只要2350元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