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8.4V450毫安的充电器 充 7.2V550毫安的镍氢电池 ...
请问一个8.4V450毫安的充电器 充 7.2V550毫安的镍氢电池要几个小时?

楼主(2006-10-03):
请问一个输出8.4V450毫安的
充电器
充 7.2V550毫安的镍氢
电池
组要几个小时?
我原本有个输出是7.2V200毫安的充电器但嫌它电流太小我想换个8.4V450毫安的充电器但不知道要充几个小时?
有公式计算吗?

网友A:
550×1.5/450=?小时

楼主:
原帖由
finyia
于 2006-10-3 07:03 发表
550×1.5/450=?小时
这公式能用吗?

网友B(2007-05-14):
楼主的电池多重?哪儿弄到?

网友C:
锂电充电器不适合直接用来充镍氢的,一般镍氢快冲通常采用脉冲充电方式,在充满判断上面采用负压差或者零压差。而锂电池充电方式采用先恒流充电,到接近终止电压时改为恒压充电的方式。你把锂电池充电器直接用来充镍氢电池是不正确的做法,会损坏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