噗噗船

楼主(2006-10-03):
这也是脉喷发动机的一种,很简单,就一根细金属管加工成螺旋状,用油灯加热,比空气脉喷要简单多了。

楼主:
这张是半成品

网友:
没地方进气,形成不了循环啊。

楼主:
是的是水,不是气,就从管子后头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水,不是气,就从管子后头进的。

我不敢说行还是不行,但是水与空气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尤其是压缩性,把空气发动机的原理,特别是把依赖于空气可压缩性的喷气式发动机用在水中,可能会有一定的技术问题。

网友:
具体来说就是水会不会如愿地被吸到管子里,而那个小小的酒精灯有没有能力再数十分之一秒内把水加热到沸腾。

楼主:
放心,你要这一个试一下,会发现工作得很好。

网友A:
虹吸式冰箱的原理就是用火加热形成循环的,这个有点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虹吸式冰箱的原理就是用火加热形成循环的,这个有点类似

完全不同的原理,而与空气无阀脉喷的原理一样。

网友:
是啊,这个东西都有成品卖的。不用担心能不能工作。

网友:
我小学就做过这玩意儿了,不能工作是假的,但工作得很好也是假的.小孩玩的东西.

网友(2007-06-18):
玩过。前天在水池开的,费了我好几根蜡烛。开起来声音挺响。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过我的哪个中间有个小锅炉的。而且锅炉的一面是用的一种软的金属。开起来,那片金属高频震动的。但船开的还是蛮快的哦!

网友:
怎么单向呢?

网友:
哈哈,我小的时候玩的就是这种船,不过锅炉结构有点不同。那时的锅炉是两片凸型的铁皮咬口形成一个偏盒子,尾部焊上两根细铁管通到船尾。玩时先向细铁管里灌一点水就行了。它的工作原理好像是“脉动”喷气机。因为先前灌进去的很少量的水受热时会汽化膨涨从尾部喷出后,“锅炉”里面的压力就降低了,此时大气压力就把水从尾部的细管压进去(到锅炉里)了。就这样往复工作,汽船会发出扑扑的声音前进。船的后面还要安一个夹在一根铁丝上的小舵(夹的紧一点),调好舵的方向,小汽船可以在水上跑圈圈。

网友:
上面我的贴里说好像是“脉动”喷气······。我也不太明白。是不是应该叫“冲压”式······?

网友:
有意思,我也想做个玩玩,就是弯管不知哪里有?

网友:
还是不懂!发个成品看看 啊!他是怎么持续工作的啊!

发个成品看看 啊!他是怎么持续工作的啊,还有哪个细铁管是不是要和锅炉连在一起啊!不 然锅炉里面的蒸汽怎么向外冲啊?还有水怎么会从下面到锅炉里面啊!我看的好乱!要是有成品!拿在手上研究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在怎么看我还是觉得它是个蒸汽机!嘿嘿。。我是不 是很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图基本正确(应该是两根管子),但是里面灌的水应该很少才能跑起来。原理就像我上面写的那样。50年代这可是我们的“廉价高挡玩具”。

网友(2007-08-24):
用一根管子行吗?

网友C:
想起了小时候的鸡蛋壳船,哈哈。应该有止逆阀之类的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起了小时候的鸡蛋壳船,哈哈。应该有止逆阀之类的东西吧?

不用止逆阀,与无阀脉冲一样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09-27):
总算找到一根铜管试了一下,能工作。
用长30cm、内径Φ5的铜管,用蜡烛作动力。先在铜管内灌入一些水,点火,没什么动静,过一会儿工作了。听不到声音,大概能感到有几赫芝的振动。

网友:
小时候老爸曾经给我做过一个这样的小船。

网友(2007-10-28):
没有ldfa 那样的
铜管。:loveliness: 按照老工人的描述,:loveliness: 及天穹的图。  采用罐头铁皮用焊锡焊了个“发动机”。“锅炉”是做成小扁盒形状,喷管是用罐头铁皮卷成直径3毫米的两根空管,所有采用焊锡焊密封及连接。用蜡烛头作热源。喷管出口放在水中试车,开始工作后一次成功,有约7-8赫兹频率的喷水和气,感觉整体在发抖。有感觉的到的推力。但是工作不到一分钟。焊缝溶化漏气,停止工作。喷管缝没有溶化,主要是1、喷管与锅炉结合处焊锡溶化漏气。2、“锅炉”缝焊锡溶化。修复后、再试,结果同样。不知各位DX们有何高招?

网友:
建议:
如果用铜管,应该可以用涨管的方式与小扁盒连接。
小扁盒的制造采用扣压(手工换钢精锅底的工艺)。

楼主:
回boatswain兄:
你找个人用氩弧焊,要是认识个做不锈钢窗的,交个朋友,就能焊了。

楼主:
这种铜管是在修空调的店里买的。

网友:
小时看见过这种船,估计那时不会用氩弧焊

楼主:
这倒是,锡焊肯定不得,估计当时是用铜钎焊(就是乙炔了),或者就用钳工直接卷合而成。
网上介绍的是用AB胶粘的,没试过,估计要用耐高温型的AB胶才行。

网友:
罐头铁皮厚约0.3mm,,我试验时作的“锅炉”大小,同“万金油的盒差不多大小及厚薄。ldfa 推荐氩弧焊,不知会不会电弧太大?不过铜钎焊应该可以,修首饰的银钎焊也应该可以。下一步,想用一种似打火机大小的喷火枪用铜丝进行铜钎焊试一下。不过要先练习铜钎焊技术。“老工人”的小时候不知道是何年代?如果是50-70年代,在玩具上不知会不会用到铜钎焊的工艺?

网友:
小时候好象看人家玩过,好象很好玩哦。

网友:
boatswain想用一种似打火机大小的喷火枪用铜丝进行铜钎焊试一下。

"东明电子"的"高温气焊枪/打火机"http://www.qqadd.com/Soft/net/220.html
据介绍"电子点火,锁定功能,火力集中可达1300度."不知能不能用?
如果能用,别忘了告诉一声。

网友:
我先做个试试然后再发表

网友(2007-12-11):
我看行·······

是不是在“锅炉”的受热面积上加大,同时缩短锅炉到喷口的距离。整体体高工作频率·······
这样效率高一些·····

能不能用次原理,制造一个··“脉冲蒸汽式活塞发动机”?

网友:
小时玩过 瓶盖放棉花倒酒精  70年代

网友D:
有那一位大虾试验成功了?

楼主:
本人试成功了

网友E:
船开的还是蛮快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