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06-10-03):
前些天买了些设备回来准备做鸡鸡(我是菜鸟,以前还没飞过  ),但不知道电池该冲多久的电,我的电池是8.4V的氢电,充电器输出为9.0V  ,  0.3A,劳烦各位高手告诉我应该冲多长时间的电啊?谢谢了

网友:
你的多少毫安 如1000MHA大概3小时~3.5

楼主:
不好意思怎么把这个忘了啊,我的电池是650MAH的,要冲多久的电啊?

网友A:
没关系.做死里冲.一通乱冲.瞎鸡巴冲.反正镍氢就是比里电经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做死里冲.一通乱冲.瞎鸡巴冲.反正镍氢就是比里电经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做死里冲.一通乱冲.瞎鸡巴冲.反正镍氢就是比里电经操

然后力气不行 持久不行 满足不了鸡~

网友:
冲两个小时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些天买了些设备回来准备做鸡鸡(我是菜鸟,以前还没飞过  ),但不知道电池该冲多久的电,我的电池是8.4V的氢电,充电器输出为9.0V  ,  0.3A,劳烦各位高手告诉我应该冲多长时间的电啊?谢谢了

用这个冲电器,冲不满的,8。4V氢电冲满时是10.15V

网友:
最好是这样实验一下:充电后每隔一小时用手握一下,感到电池有温热感即可.看一下多长时间,下次按此时时间.记着虽然镍氢比里电经操 ,但尽量不要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