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年近三十,小的时候经济不允许,现在想玩模型飞机,大家给点建议怎么入门

楼主(2006-10-03):
本人年近三十,小的时候经济不允许,现在想玩模型飞机,大家给点建议怎么入门????
谢谢执教!!!

网友:
呵呵 欢迎进入模界 想问下楼主想玩哪类的模型 直升机还是固定翼? 新手最好先买架练习机 比如翼龙之类的 样子有点丑 不过 这种飞机价格便宜 还比较适合新手 速度慢 比较耐摔 不过建议不要买成品机和象真机(样子好看不好飞 不适合新手) 因为成品机的控多是不好用 而且配置比较低 最好控和飞机分开买  这样以后方便升级 现在天地飞的六通控就不错 将来不想玩固定翼还可以玩直机  直机的入门机型我就不清楚了 希望老鸟能给予解答

网友:
看你是喜欢做飞机还是飞飞机了,如果是喜欢前者就去买块KT板,找个练习机的图纸,开工做吧,边做边学习。如果是后者,那就听楼上的买的个翼龙得了,听说那东西很好飞,简单~!

楼主:
谢谢 楼上~~~~~

有以下收获:
固定翼 ---〉 翼龙   ---〉 遥控器飞机分开买

那么:“不要买成品机和象真机“  意思就是我要买那种 回来组装的 对吧????
另外:遥控器 六通的 ,是不是大多数飞机模型都通用的????

楼主:
入门了我想自己做~~~~~  现在还没飞过,,,不知道 一开始就自己做 会不会能飞,,,,呵呵1`!! 有点不自信。。。

网友:
 那就弄个模拟器回来狂练习一个月吧!~~~~~~~~~~~~菜鸟都会变鸵鸟

网友:
遥控器和翼龙空机 设备都可以找启迪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楼上~~~~~

有以下收获:
固定翼 ---〉 翼龙   ---〉 遥控器飞机分开买

那么:“不要买成品机和象真机“  意思就是我要买那种 回来组装的 对吧????
另外:遥控器 六通的 ,是不是大多数飞机模型 ...

呵呵 其实玩模型的最大乐趣不一定是飞 ,其实DIY也有更大的乐趣 ,如果LZ有很好的动手能力 。找个成熟的图纸 ,自己做是最好的选择(最好有个老鸟教你 不然会走很多弯路的)。再有就是建议你买商品练习机的目的是如果在没人帮你的情况下也可以更好的了解飞机 ,毕竟是设计好的东西 很好飞(刚开始玩航模最快乐的就是可以飞起来) 这样不至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 甚至有放弃的念头。

        再说一下控 如果经济条件好点的话 最好买个合适一点的 这样自己用着舒心 飞着放心 不过我一直在用国产控 ,并不是因为我买不起进口的   (不过好多人不相信国产 的东西 )只是因为我现在只是拿模型当作娱乐 还有我飞的飞机并没有那么高的价值 够用就可以 摔下也无所谓 再说现在国产的也有几个不错的品牌
       现在已经看出来了LZ是想飞固定翼飞机 其实控有4通道就可以 不过现在看来国产6通的价格也不是很高 6通道的升级的覆盖面很大 万一有一天不想玩固定翼还可以很好的升级到直升机上 不至于浪费
      最后推荐你几个买设备的地方 (我可不是枪手)如果买翼龙套装 去 启迪 看看 大家公认的价格合理 配件齐全 人也很好 还有如果需要一些配件 还有一些价格便宜的飞机 电机电调 舵脚等等 可以找傻猫 他的价格也不错 还有B的电池..............都是坛子里的  呵呵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也是涉足模型不久的菜鸟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还需要老鸟指正

网友:
入门不找广告,“那找啥啊?”,找启迪啊

网友A:
我的建议:翼龙+天地飞6通。完毕。

网友:
呵呵,谈点自己的心得,我是去年入魔的,一年多了,自己做的飞机可以飞上去降下来,还能做几个乱七八糟的动作,够笨的 ,呵呵。
首先,你飞的目标是什么?是飞着玩,就是玩儿,还是想飞出点成绩,如果是前者,如楼上几位所讲买个好点国产控如TDF六通或者福特吧入门的4ex或6ex都可以。如果是后者并且条件允许,直接上ff9这个级别的控吧。
其次你要飞电机还是油机,电机可以用翼龙上手,油机可以买金星,但最好有老鸟指导。
第三如果你飞电机,建议买个好的充电器和好的电池,虽然一次投入大,但你的单次飞行成本会降低,电机的话,xxd很便宜,性能对得起他的价格,2212kv1000在400g-500g左右的练习机上很好用,11.1v可以用9050或9047的浆,其实用8040也可以,只要飞机不是太重。电调条件许可买好的这不是易耗品,好点不浪费,好赢的就不错,要便宜的话xxd的也不错,接收我用的是孵化器的,还可以,当然如果你买的遥控6ex带微接156更好。舵机我认为辉盛和esky的都不错,北田的也可以,当然如果进阶到比赛就难讲了。
因为我不飞油机,所有如果你要玩油机我没有太多的建议,呵呵
第四,做好你的预算,玩模型是要花点钱的,有时候省钱的会导致更大的浪费,该投入的还是要投入的,最简单的起步入门大致在2000元。当然也 可以更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注意安全,不论是自己还是他人,都要注意,玩模型玩出事故来就不好拉,很多人对安全不够重视,总在人多的地方飞,还认为自己的技术好,有时候失控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云南模友失控撞死人的事就充分说明了这点,电机虽然好点,但也要注意,我们一个模友在广场飞,结果失控飞机全速冲向一个小姑娘,就差一尺螺旋桨就打到人脸。

网友:
补充几点
1新手的话多潜水看看老帖子,5imx现在的帖子技术含量不如过去了,但是有价值的东西还是有的,另外台湾的飞行披萨很不错,看看
2如果还想diy,请先飞,飞到你自己知道要什么样的飞机,飞机应该怎么加强等等时在动手不迟

网友:
看了3个月论坛,练了2个月模拟器,34岁的时候把翼龙飞上了天。
所以年龄不是问题,关键是爱好。
新手飞翼龙是最好的,实飞时没人带,第一次练地面滑行,练控的手感,第二次就斗胆把翼龙飞上天了,还安全降落。。。。。。

网友:
坚决支持你用飞翼!!!看清楚是飞翼!!我飞固定翼入门过,但很失败,转飞飞翼,上手极快,首飞就能平稳降落,速度能快能慢,又耐炸,绝对能激发你的信心!!强烈推荐、!!

网友:
最重要的是先练模拟器,先不要买飞机。
练完模拟器你就知道该买什么飞机了。

网友:
我也是年近三十圆了自已的飞天梦.

我既喜欢做飞机,也喜欢飞飞机.

所以我就买了一整套的设备,第一架飞上天的飞机就是自已做的KT板3D.

不过模拟器还是要先玩的.

网友:
初学者经验

先买翼龙(四通道版本),但不要急着飞,用翼龙自带的模拟器在电脑上多多练习,然后找一个空地,越大越好,最好加上一个老鸟。

网友:
你是哪里的?在坛子里找一找当地的模友,结交一下,进步会非常快的

网友:
如果找不到模友, 还有一种可以玩儿很长时间, 而且烧钱也比较多的方法, 就是DIY啦.

毫无目的的找自己喜欢的飞机, 先想像着做, 然后失败了再搜贴子找原因, 不断的买设备, 不断的升级设备, 不断的烧钱, 直到花了很长很长时间之后, 终于按自己的想法成功飞起来了.

网友:
如果只是想圆孩时梦,买个成品的火鸟或翼龙。
如果从小就一直怀有强烈的.....,说出来,大伙好从长计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翼龙+天地飞6通。完毕。

我也同意 呵呵
多金就FUTABA 4VF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
好啊,加我Q吧. 16910928

网友:
好多人心人

呵呵,玩模型的人心态都是很好的,喜欢交朋友。

网友(2007-11-26):
朋友!!!你好 ;我是37岁才入魔的,这几年飞的很爽啊!每当自己动手做出的飞机在自己的遥控下自由飞翔时,就象自己的心在飞...........爽啊 .............

网友:
哈,跟我一样吗。
我是三十出头了,已经潜水好多天。还列了一份购买的清单。KT板和工具已经买了
大虾们看看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热缩管        1.5mm                1米
热缩管        2.5mm                1米
热缩管        4mm                1米
1平方毫米硅胶线         1mm^2        2米
模型专用泡沫胶/快干胶         2支
高品质纤维胶带        3M背胶        1卷
航模专用尼龙合页1元两付        4个
连杆快捷接头         1.5mm        4个
简易L连杆卡子                10个
电动飞机专用舵角                10个
白色超轻舵角                 10个
模型电源专用大电流镀金T型插头        5个
JST插头                        5个
碳纤杆        Φ1mm                2米
碳纤杆        Φ2mm                1米
碳纤管        Φ3mm                2米
碳纤片         0.6×5mm                2米
带背胶魔术贴                 1个
海绵机轮D30                2个
重仅1克的27mm胶胎机轮        4个
GWS高效直驱桨        EP9050        5支
GWS高效直驱桨        EP1060        1支
A22电机用层板安装座(圆盘形)        5片
A22铝合金十字安装座                1片
A 2208外转子无刷电机 1200kv        1套
天地飞6A        72MHz                1套
辉盛5克舵机SG50                 3套
STARMAX 850mah15C11.1V电池         1块
3E迷你平衡充miniSmart         1套

网友:
新人用 9050 桨飞, 合适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40岁才从翼龙入门的,现在飞小金星,翼龙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