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超小型双感度锁尾陀螺仪(EK2-0704A)怎么样

楼主(2006-10-03):
E-SKY超小型双感度锁尾陀螺仪(EK2-0704A)怎么样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哦!!我买了这个,看人家帮我飞的好像不是很稳,不过马马虎虎啦!

网友:
性价比高,还不错。

网友A:
飞了有一段时间了,对我来说,锁尾不锁尾没有很大的差别。我现在还是用花科尔的006和PG01,两个交换用,感觉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了有一段时间了,对我来说,锁尾不锁尾没有很大的差别。我现在还是用花科尔的006和PG01,两个交换用,感觉没有什么不同

gws pg-01?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飞油鸡也还是006的陀螺仪!!没有什么啊,如果有点飘逸,打点舵就行了,跟GWS PG01的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是GWS PG-02会不会更好 双感度

网友(2007-02-04):
虽然我还搞不懂双感度什么意思,但,我用0704A的时候,感度调在50,锁尾效果不错。
而切换到另一个模式后,就需要用手控制尾巴了。
所以,感度调节好后,还是有效果的。

今天编辑一下:
昨天又飞了1块电池
发现704A并不能很好的锁尾,我要不停的打右舵才能保证机头方向。

前天的结果可能是我练习模拟器后,太有效果了,打舵自己都不知道,外加过于兴奋~~~~

给大家误导,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