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机!!!求助!!!!

楼主(2006-10-03):
以前一直玩固定翼,想玩下直机,但不知道什么样的比较耐摔???是买双桨的还是单浆???想买华科尔4#,合适吗???别的机呢???雷鸟配件容易买吗?谢谢!!!

网友A:
去看看综合版置顶的《新手必读》

网友B:
想玩雷鸟找我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age=1

网友C:
电直好难的!!!
电直好难的!!!

网友D:
烧米米的!先找高手带!或者玩模拟!玩好了买什么机机都好飞!要我有米就直接买SJM-400-V2!狂连模拟!练好拉在真的机机上装个训练架(要个大大的)在海平面0.5米以上1.5米以下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