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s2的教练口与硬狗转接线”的问题

楼主(2006-10-03):
我的硬狗一面是USB的,另一面是,3.5的类似耳机插头。这个插头如何与ps2的口连接,它们之间的转接线如何做!
雷鸟的控,ps2的教练口。使用硬狗与母转接口如何连接,就可以接
模拟器
了?现在不知道如何找控的信号输出?哪位高手指点一二。
多谢!
参考过“强烈求购:PS/2头转音频插头线一根!!!” 贴,但是不成功!

网友A:
看起来有点昏。。。。我的狗一边是USB接电脑~~~一边是个PS2母头~~~我的是把PS/2工头线(插狗)和音频线焊一起~~~音频头是接JR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