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究竟用什么胶粘KT板最好呢??

楼主(2006-10-03):
各位前辈!请您推荐一下!!最好是白色的!!
要求:1.不腐蚀
         2.干的速度快.
         3.强度高.

网友:
  25一瓶的泡沫胶黄桶装``黄颜色加点透明``

网友:
还有热溶胶!!!!!!!!!!!!!!!!!

网友:
都不错,我先用泡沫胶,在用热溶胶

网友A:
泡沫胶,12元/500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泡沫胶,12元/500ml

哪里卖的 想买点

网友:
正好我也想知道.

网友:
 热容怎么行啊``热容是炸机后现场修机专用的``

网友:
我用的是启迪买的泡沫胶和热熔胶,很好用的,先用泡沫胶把连接面沾上,再用热熔胶在两边固定,非常结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里卖的 想买点

装潢材料

其实我还是觉得双面胶最好用了

网友:
102胶,只有轻微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潢材料

其实我还是觉得双面胶最好用了

双面胶根本不行,没多久就开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在五金化工原料店买的,也有少量用软管包装的

网友:
509树脂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