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无刷加镍氢飞吗?

楼主(2006-10-03):
用9.6的镍氢电池组加无刷飞,不知道行不行的通

楼主:
那如果这样的话用什么镍氢电池呢?飞过的用的什么电池,重量要控制在多少?大家用的什么组合,电机+电池

网友:
马达还没有确定,如何能定出镍氢电池??
建议你看看XXD在5irc给出的一些测试数据,就知道该用的什么镍氢电池
---------------------------------
那如果这样的话用什么镍氢电池呢?飞过的用的什么电池,重量要控制在多少?大家用的什么组合,电机+电池

网友:
哦一直这样飞.镍氢比里电耐操

网友:
8.4V的电池一样飞,何况9.6的

楼主:
8.4的飞的话不是很快就没电了,一般镍氢1000mah的飞用1040 桨加kv 1100的电机能动力多长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8.4的飞的话不是很快就没电了,一般镍氢1000mah的飞用1040 桨加kv 1100的电机能动力多长时间?

飞行时间的长短与电压没什么必然的联系,与电池容量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行时间的长短与电压没什么必然的联系,与电池容量有关.

还要看油门加的大不大

网友:
我的1.7米J3用2212+18A电调+9.6V氢电,总重1100克.........照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