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关于小松的汽油船

楼主(2006-10-03):
请问各位船友,我发现小松的谐振管有两种样子的,一种是在管子最粗的那里有5公分左右的一节直桶状,另一种就没有这样的一节,而是在最粗的那里直接收小,呈菱形状,请问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都是专业的小松谐振管吗?

网友A:
2种都是专业的小松谐振管

网友B:
原帖由
qq1962129
于 2006-10-4 01:52 发表
2种都是专业的小松谐振管
是专业模型生产的?还是小松生产的?记得好象是泰国造的把?和小松没什么关系!国外很少人用,质量不好是铁制的,新的还凑合用时间一长会生锈!且完管处难做水冷做后会影响到外观,回气温度高!对机器不好!谐振管末端与船的固定成硬试固定,时间一长肯定震裂!
关于谐振中间有平移段的设计比较适合加减速频繁的环境,也就是说谐振范围比较宽!没有平移段的谐振范围窄但相对前者更加爆一些!

楼主:
谢谢答复,这样的话,我可以在弯口处做水冷吗??是否能起到保护发动机的作用??

楼主:
在管子的尾端我不是用硬连接的,我是用弹簧软连接的

网友C:
最起码要加硅胶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