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舵机 烧得也太离谱了

楼主(2006-10-03):
 今天很倒霉
TDF 出问题了 飞机炸了 电机报销了 舵机起火了~

网友:
短路,我的舵机也是短路不会动了,幸好检查出来了

网友:
:loveliness: 同情!!!!!!!!!!!!!!!!!!舵机是短路造成,见意把里边的电线头打点胶就可,就不会出现断路.:loveliness:

网友A:
TDF 出问题了????????是如何问题????

网友:
:loveliness: 是吗!!!????是什么问题?没有功能还是距离不好???????????/

网友:
很幸运 我的TDF还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F 出问题了????????是如何问题????

    晶体附近 发热非常厉害~~~~听说会影响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体附近 发热非常厉害~~~~听说会影响频率

好象不是什么问题吧??我的也热啊

网友:
接收机怎么会热啊?我从没注意。

网友:
大家好!
      发射机高频功率放大器的效率没有100%,长时间工作正常发热是合理的,这也是手机长时间通话发热的原因。
   WFLY天地飞高频板的功放管离晶体较远,FT06系列机在南方夏季连续开机6小时,晶体周围(高频板的位置)发热,实际飞行测试和仪器测试各项指标在标准范围内,可放心使用。机器内有温差空气会自然对流散热,有电路基础也可加装散热片。
   一般飞油动和电动模型时间为20-30分钟,更没问题。
   有问题请在遥控设备专栏中加入〈天地飞〉问。
                谢谢!

网友:
这估计是启迪的舵机!!!我都烧了两个了 !!  同时炸机两次!!!!!!!!!!!!!!!!!!!!!!!!

网友:
:loveliness: 该舵已经停厂几个月了,很快将推出新的.不会有烧的了.

网友B:
这事怎么我没碰上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事怎么我没碰上哟!

 难道你希望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