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lama的小问题 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06-10-04):
飞了快三个月的lama的 最近国庆回劳\老家 把我的小lama 带回去飞了 以前一直在室内飞行 现在一开始就在户外飞 呵呵 摔的真实碎啊 头罩啊 尾巴啊什么的
今天早上去飞 发现lama尾巴老忽然往左偏 打了右偏有的时候都没有反映.......造成好几次飞机由于转向不灵活再加上室外飞行.....呵呵 是不是四和一出现了问题 摔的太多 电路出现了问题 还是由于
遥控器
长期使用 导致接点不好 还望大家请教
总的来说 这个小飞机还是比较好飞的 偶也飞了快200个起落了 呵呵

网友A:
没电了或是干扰

网友B:
转向是电机差速的原理,看看4合1和电机,有可能电机磨损了

网友C:
没飞过,不知道哈

楼主:
电倒都是满的 电机是第二套了 呵呵 没打开看过

网友A:
量一下电压,看算不算过冲了,或换浆试一下。我的也没出现这种情况,也只是自己一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