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去淘5寸软驱,看有谁需要可以一并去买来!

楼主(2006-10-04):
明天打算去西安旧货市场淘淘5寸软驱,应该可以淘到的。

我自己只要两个,看有谁需要可以一并去买来!或许多几个能便宜些。

需要的兄弟请跟贴说明你们的要求。

网友A:
估计老板会直接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老板会直接送你.......

送?淘宝上卖价是15-112米之间.
不过LZ买的时候要注意.不是每种软驱都可以用的.我是买了快10个软驱才找到一个合适的

楼主:
我去淘到了一个,30大洋,老板还爱理不理的。

因为需要翻箱倒柜才可能找到那么一个,不容易。

更有甚者,有些老板还不知道5寸软驱为何物,真是没法沟通!

masm32 兄弟,你觉得什么样的才能用?是太重的不行还是太薄的不行?
我理解你所说的合适是指能装到机机上且重量合适吧?

能否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5寸硬盘要不要?
 火球大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淘到了一个,30大洋,老板还爱理不理的。

因为需要翻箱倒柜才可能找到那么一个,不容易。

更有甚者,有些老板还不知道5寸软驱为何物,真是没法沟通!

masm32 兄弟,你觉得什么样的才能用?是太重的 ...

masm32的电机大部分都是我帮助买的 我们俩上下买了将近10个 只有一两个是30极的可以用 一般都是平板磁钢电机 这种电机转子是一个大圆片磁 钢 定子没有线圈架 线圈是直接做在线路板上的 基本没办法用 还有就是24极的 不过没有30的好用DIY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sm32的电机大部分都是我帮助买的 我们俩上下买了将近10个 只有一两个是30极的可以用 一般都是平板磁钢电机 这种电机转子是一个大圆片磁 钢 定子没有线圈架 线圈是直接做在线路板上的 基本没办法用 还有就 ...

谢谢! 看来我的运气还行, 我买的一个就是有线圈架的,多少极的我还没数,因该可以改..

你一般是多少钱买一个?

网友:
15 ~50都买过 ...................

网友:
我上次想卖一个
老板说5块一个,要多少就给你多少
我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