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工作台都是多大的?

楼主(2006-10-04):
我想做一个工作台,准备放一台小车,一台小铣,和一个虎钳,1.5米X1米,差不多够大吧。不知大家的工作台都是多大的?

网友A:
长度至少2米,宽度70CM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度至少2米,宽度70CM还差不多!

   支持楼上的观点,如果条件许可,最好做张大桌子!经常使用的东西都在手边,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
我好可怜,到今天为止还没工作台:(

楼主:
我参考大家的意见,准备工作台下面用4X4的角钢焊架子,上面放一张0.8米X2米,厚10MM的钢板,保证结实。也好固定虎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参考大家的意见,准备工作台下面用4X4的角钢焊架子,上面放一张0.8米X2米,厚10MM的钢板,保证结实。也好固定虎钳

用钢板,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参考大家的意见,准备工作台下面用4X4的角钢焊架子,上面放一张0.8米X2米,厚10MM的钢板,保证结实。也好固定虎钳

这么大的钢板放上面倒是不错!其实有8MM厚的钢板就足够了,2米长的台子又准备用整块的钢板中间部分一定要设计成分段支撑!最后的工作台找平要搞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参考大家的意见,准备工作台下面用4X4的角钢焊架子,上面放一张0.8米X2米,厚10MM的钢板,保证结实。也好固定虎钳

如果把钢板换成厚松木板最好!

网友:
我的工作枱我的65CMX130CM,铁架铺塑面高密度板,干起活又觉得枱面少了!

网友:
  我在单位的工作台就是1800x800的一个大台子!厚松木板。桌面上放一个小平台(500x500),一虎钳,桌面上铺一块厚橡皮(600x600x40)!感觉很好,工作很流畅!我的电脑桌是我用以前的床板改的!1000x700  爽!空出来的地方,我打算放以后做出来的小设备!

网友:
  不赞成用钢板做桌面,是因为钢板容易产生共振,我们平时使用的工具都是些钢件,拿放都容易产生多余的噪音,在虎钳上作些简单的敲击时,也很容易和钢桌面共振,引起更大的噪音!   工作环境的噪音可是越小越好!

网友:
那快钢板不轻啊 yi

网友:
没有几个工作台是用钢板铺的

楼主:
可是不用钢板,怎么固定台虎钳,如用木板,强度会不够的

网友:
一锤子砸上 震不死你

楼主:
工厂里好多钳工的工作台,就是厚铁板的呀,没什么希奇的

网友:
照自己想的去干,如果追求厚重稳的话!角铁可以用5X5的,钢板还可以再用厚一些的!未必要整块,可以根据需要分块安装也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台虎钳的位置标准,先把虎钳摆在桌面上,在钳口垂直夹持长的钢管时,钢管不应该被桌面挡着,轻轻地向外挪动虎钳,使钢管可以接近台面直向地面,目视摆正,用铅笔划孔位置线(铅笔在虎钳安装孔里搅一圈),推开虎钳,目视在画好的孔线里画条十字线,手提电钻打孔(孔要打的比虎钳安装孔大一点,一般选一到两mm),安装螺栓固定。

楼主:
谢谢天行,我没在工厂干工作过,只在一个朋友那见过用钢板的,所以才有这个想法

网友B(2009-10-21):
大家的工作台都是多高的?
我想做个500高的,装上台虎钳和角磨机支架
平时干活可以坐在凳子上
下面再装上抽屉,可以放些工具

网友C:
家用的话,不建议用钢板的台面
1是太重,2是噪音大。
尤其是楼房,最好不要用,
平房或者独门独院就无所谓了。

网友D:
我的用角铁+木板 60x130cm 分层结构,顶层放车床,而中间层放打印机和工具盒,底层放淘的东西和车床加工材料,现在觉得小了(房间小没办法),雕刻机只能放在地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