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飞了,国庆飞了一回

楼主(2006-10-04):
撞到电线上,机头木断了

网友A:
顶!!!!!好象用的是B2040加减速,我也有一个,就是上1047桨的时候,大油门电机空转了,电机齿轮和减速器齿轮分离,对了,我用的是370减速架,能说说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
可能你的羅絲松了,因為在齒輪上有一個小羅絲用來將齒輪固緊在軸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