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什么胶粘KT板,粘后硬度最大

楼主(2006-10-04):
这里的硬度是粘合面之间的硬板,就是像是一块整体了

网友:
那你就用851泡沫胶吧,我用着感觉蛮好

网友:
价格怎样啊 ?|

网友:
最近发现:-------》

一凭放得发黏的502用来粘KT,居然不腐蚀....还很好用...

网友:
要硬度大的话,用热熔胶吧.

网友A:
热熔胶是个不错的选择,比较容易买到且干得快,在家可以用,且在外只要带上一打火机就可以“缝缝补补”又一好机啦。

网友:
我用“哥俩好500强”,价格便宜量又足,少年宫都用他!
并且很好买

网友:
叠层用502最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是个不错的选择,比较容易买到且干得快,在家可以用,且在外只要带上一打火机就可以“缝缝补补”又一好机啦。

自制胶枪?……